华硕X401U-M3通病已验证

楼主(2021-04-11):
   接华硕X401U笔记本一台,故障:无触发。上可调电源0.000,连待机都不出,重点检测3、5V供电芯片周围。

   此款笔记本3、5V芯片正好在散热铜管下方,不拆散热器看不到,拆开后,芯片供电脚的电容电阻已经烧到碳化。

    处理掉坏件,刮干净后根据电路图飞线接好,待机电流已经产生。

         按下开关,电流正常,接屏已经亮机,此机论坛里有师兄已经发过此类通病,今天遇到,确定一下。

  顺便把原机备份的BIOS一并奉上。

X401U-M3 R2.zip

原机备份

网友:
很好的经验,感谢分享过程 。。

网友:
这种明显的故障是捡钱的

网友A:
看图纸修的还是料板,怎么知道这样飞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图纸修的还是料板,怎么知道这样飞的呢?

鑫智造里面有点位

网友:
有图纸和点位,会好很多

网友:
能告诉一下怎么识别3,5伏芯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图纸修的还是料板,怎么知道这样飞的呢?

查待机芯片引脚定义就知道了

网友:
没啥技术含量

网友:
这个板子 这个地方这么容易坏啊   看来是通病

网友:
又涨知识了。。。。。。。。。。。。。

网友:
捡漏通病有多少台了

网友:
遇见过 原来是通病啊

网友:
那个制造是啥

网友:
不错不错,简单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