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拆cpu座子和桥怎么才

楼主(2021-04-11):
各位大佬,拆cpu座子和桥怎么才不会掉点?
下面150.上面350。取的时候轻轻的就下来了锡应该化完了,手上料板有限,不排除是之前就虚焊掉点了
换cpu底座和桥时,焊盘有必要用吸锡线拖干净吗?

网友:
能轻轻拿下来就是 之前掉点的

网友:
那应该是空点

网友:
咸鱼收点料板练练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