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限不够,请帮忙看一个帖子

楼主(2021-04-11):
维修一个戴尔E6430的板子,故障跟这个帖子描述的问题一模一样,不知道有哪位好心人帮我看一下然后复制发给我,帖子查看权限140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12218-1-1.html

网友:
希望能有人支持一下,我先顶一下

网友A:
症状:未拆机(整机)接入直流电源上电电流0-0.97-1.32-1.2 看似跑起来了,其实一次跳变也没有,内存数据无任何波形。拆机后裸板上电电流0-1.1左右无任何变化。

维修:刷U53就可以。试过单刷U52是掉电,拆掉U53不掉电,判断是U53导致,所以单刷U53就可以。U52是南桥的,所以一开始就去刷南桥的了。

希望其他师傅不要走弯路了。上2张图加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症状:未拆机(整机)接入直流电源上电电流0-0.97-1.32-1.2 看似跑起来了,其实一次跳变也没有,内存数据无 ...

谢谢大佬,给你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