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潮7000-14IKBR料号330S_KBL_MB_ V06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1-04-11):
联想潮7000-14IKBR,料号330S_KBL_MB_ V06故障:接电源待机0.013,按开关指示灯亮红灯待机电流跳到0.009。
拆机检测,裸板开机故障一样,故障锁定为主板问题。此机图纸点位论坛里都有这里就不重复发了,经检测待机情况下LID_INT_N 正常,+V3P3A_EC正常。待机+V3P3A、+V5CP、RSMRST_N和PM_PWRBTN_R_N开下开关后才出来。
并且PM_PWRBTN_R_N电压起来之后再按开关也不拉低,直接跟客户说要订EC,直接订了块料板 两天后直接傻眼了,EC换上去后故障一毛一样心凉了半截,心想不会CPU坏了吧!后面检查一通实在没有思路,先扔一边搞其他的,后面空下来突然想到RTC电路还没检测,作为一个老司机竟然把茬给忽略了先量一下小电池3.02v正常,接到主板是再量2.96V感觉不对又感觉问题不大,抱着死吗当活马医继续往下查 +RTCBATT:2.96V。+RTCVCC:2.8V 。阻值900多也正常,继续往下查到这里
SRTC_RST_N:2.8V。RTC_RST_N只有0.6V不对,打值550多正常 但是电压被拉低了,不管三七二十八直接把C1254拆了,插电开机了,到此故障修复。
其实故障不难,但是走了点弯路,发出来给大家做个参考,大神请直接跳过。故障点下图蓝色圈子里面电容拆掉就好了
最后附上亮机图

网友A:
很多时候都是跳着时序来,结果发现是前面的问题,哈哈

网友B:
RTC电路我咋就碰到不多呢

网友:
可以。也算思路清晰了。维修就是这样的,说起来简单,花了多少心血自己知道,修好了不仅仅是收了客户钱那么简单,每个维修工程师那种成就感远高于一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时候都是跳着时序来,结果发现是前面的问题,哈哈

按开关 指示灯亮了 有触发动作,所以一开始就没往RTC电路上面想

网友:
引用 网友B:
RTC电路我咋就碰到不多呢

之前碰到的都是RTC对地短路的,这次是阻值正常电压被拉低了 也是第一次碰到

网友C:
RTC不正常会导至不开机?

网友:
电容坏了,不太好找啊

网友D:
EC 和南桥通信有的话,是得检查检查RTC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EC 和南桥通信有的话,是得检查检查RTC的

PM_PWRBTN_R_N按开关不拉低  不然就不会换ec了

网友:
建议设置一下权限,50就可以,50的权限还是很好获得的,新来的维修同行也能很快到,以防下次客户自己搜索找到这里,指着电容给你拆

网友E:
对的,这可能是通病

网友:
按开关有反应,电流多0.01a必先查南桥RTC条件,当然按一般不触发维修也是必查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的,这可能是通病

有可能 论坛里面有人碰到过类似故障 但未解决

网友F:
这个RTC应该最先就要查。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RTC应该最先就要查。

有触发动作 而且阻值正常 忽略了

网友G:
这颗电容不补上吗?不补上的话就跟上面的电阻组成了延时电路,后期会不会不定时掉电呢

网友:
最近看好多帖子都是坏RTC电容的,我碰的少

网友H:
感谢分享。刚好我有一台机器也忘记查桥RTC四大条件了,Ec已经定了在路上。大意了,只顾着查ec了,我这个是现在待机0.004    ec待机供电  复位  lid 开关 都有3.3 唯独pwrbtn#这个脚为0v。最奇怪的是我按一下开关,ecpwrbtn#变成了2v 待机电流从0.004变成了0.034。我直接定ec了  大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颗电容不补上吗?不补上的话就跟上面的电阻组成了延时电路,后期会不会不定时掉电呢

不会掉电的

网友:
一般量到+RTCVCC 2.8V也视为正常了,不会再往下量了,楼主细心,这个电容拉低后继电压真的容易忽视了,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很多人少走弯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感谢分享。刚好我有一台机器也忘记查桥RTC四大条件了,Ec已经定了在路上。大意了,只顾着查ec了,我这个是 ...

最后故障点一样吗

网友:
别提了,我断开pwrbtn#引脚 后,待机桥这边pwrbtn# 为0v   ec这边也是为0v  按下开关ec这边pwrbtn变成了2v      桥待机vccRTC 3.3  RTCrst3.3 srtcest也是3.3  RTCx1是 0.37   intvrmen是3.16 其他都是0v了  现在桥也不敢干,ec买过了感觉ec应该也有问题,正常不应该按开机键后从0v变到2v

网友:
引用 网友C:
RTC不正常会导至不开机?

Rtc电路不正常还能正常开机?

网友(2021-07-13):
666666  我刚刚有台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没碰到过  下次碰到可以借鉴。

网友:
这款待机有3/5V吗

网友(2021-12-29):
小新短路修的多

网友(2022-02-10):
维修的谁都是从弯路走回正路,但有时正常的维修思路也让人走到弯路,修好就行,经验靠累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