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p200-20si电源模块损失坏不知型号

楼主(2021-04-11):
联想一体机电脑电源fsp200-20si电源主动PFC电源模块损失坏不知型号,请哪位师傅能提供电源模块型号,不胜感激!

网友A:
图呢朋友,请发图,一般是tny267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呢朋友,请发图,一般是tny267

好的,我发一张图片,谢谢了!

网友B:
电脑电源fsp200-20si电源主动PFC电源模块是立式6脚厚块,与Q0765R相似,但管脚功能不一样,这损坏的1脚接内部场管D极,2、3脚接地,4、5脚不知接什么,6脚经两个电阻接310V桥式整流输出的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呢朋友,请发图,一般是tny267

说的是CM68XX/69XX之类的主动PFC模块,TNY系列是5sb待机的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脑电源fsp200-20si电源主动PFC电源模块是立式6脚厚块,与Q0765R相似,但管脚功能不一样,这损坏的1脚接内 ...

那也不是pfc模块。这种厚膜的大部分是sanken和仙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也不是pfc模块。这种厚膜的大部分是sanken和仙童的

应该是pfc模块

网友D:
楼主有新进展吗 ?。。。。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电脑电源fsp200-20si电源主动PFC电源模块是立式6脚厚块,与Q0765R相似,但管脚功能不一样,这损坏的1脚接内 ...

问一下6脚厚块何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新进展吗 ?。。。。

还没有找到相应的模块,用Q0764R安装脚位相同,但上面的固定卡不配套,不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问一下6脚厚块何型号?。。。。。。。

因炸管,不知什么型号,型状与Q0765R相似,但与固定卡不配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因炸管,不知什么型号,型状与Q0765R相似,但与固定卡不配套

我有同样的电源,坏了,要查什么型号,我可以拍照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同样的电源,坏了,要查什么型号,我可以拍照给你

好的,就是前面主动pfc立式6脚芯片炸管了,不知型号,如有一样的,请拍照告诉我,或告诉我型号也可以,谢谢你啦!

网友:
我有个坏的这个电源,拆开看型号是PFS710EG

网友F:
今天才看到,还能用上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今天才看到,还能用上吗

已修好,谢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已修好,谢谢了

楼主分享一下维修过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楼主分享一下维修过程.....

主要是感谢fscommand给提供维修思路及损坏的芯片型号。原来因为损坏的芯片爆管,型号不清楚,只知道是6脚芯片,自己买了几款6脚芯片,但所买的芯片管脚功能所电路板上的实际电路不匹配,后再论坛发贴求助,后经fscommand提供的芯片,终于修好了,谢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感谢fscommand给提供维修思路及损坏的芯片型号。原来因为损坏的芯片爆管,型号不清楚,只知道是6脚 ...

fscommand提供的芯片是何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fscommand提供的芯片是何型号?..............

型号是PFS710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