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里有机器的兄弟帮忙!求暗影3的17寸笔记本元件型号

楼主(2021-04-11):
这个管子烧掉了,无图纸,S极接地,现在不过隔离,有机器的兄弟麻烦帮我看下管子型号,是P管还是n管

网友:
看这个电路板这部分应该是N管吧。。

网友:
这个应该是信号控制的,n管

网友:
这个hp太难修了

网友:
目前上N管发烫,冒火,不敢上了,手里有这个板的兄弟帮我看下管的型号,谢谢

网友A:
此位置应该是N管,发烫可能是短路,或者查查旁边的滤波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位置应该是N管,发烫可能是短路,或者查查旁边的滤波电容

管子拆了不短,我上的N管插电池此管冒火

网友:
补充一下,不装这管子G极13v

网友B:
刚好在修这机器,明天帮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好在修这机器,明天帮你看看

谢谢朋友,麻烦帮我量下G极电压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充电芯片的上下管吧

网友B:
能帮忙量一下这两个电感的阻值和电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能帮忙量一下这两个电感的阻值和电压吗?

我上机冒火,明天帮你量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上机冒火,明天帮你量阻值

好的谢谢,你这个烧糊的应该是AO7752

网友:
就是这个

网友B:
而且这个好像是充电pwm的下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而且这个好像是充电pwm的下管

是的,按道理随便上个大点的N管就行,我这个装上插电池就冒烟起火,不晓得什么鬼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的,按道理随便上个大点的N管就行,我这个装上插电池就冒烟起火,不晓得什么鬼

明天帮忙量一下阻值,如果你的机器修好了量一下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明天帮忙量一下阻值,如果你的机器修好了量一下电压

我这机器只有一个电感,阻值在2欧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这机器只有一个电感,阻值在2欧左右

你的表笔黑红短接为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表笔黑红短接为零吗?

有时零,有时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