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up1609r pdf 或者代换型号PDF

楼主(2021-04-11):
求一份谁有up1609r pdf 或者代换型号的PDF   提前谢谢了

网友A:
没有找到pdf可以用其他型号代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找到pdf可以用其他型号代替

谢谢 看过这个了 感觉不太一样 我的是up1609r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 看过这个了 感觉不太一样 我的是up1609r

rp差不多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rp差不多应该是一样的

查了一下 确实差不多  可惜没有资料啊 好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找到pdf可以用其他型号代替

up620图纸 找到了 应该是这个 实际测量 1脚boot1 12v  6脚en 3.05v 7脚vid1  3.3v 8脚vid0 3.3v 28脚 5v 30脚12v
33脚12v  35脚12v   还请指导一下还需要测量哪个电压

网友:
望各路大神指导

网友B:
更新一下3脚pok没电压 ,上电前3脚有阻值,上电后阻值为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更新一下3脚pok没电压 ,上电前3脚有阻值,上电后阻值为0。

电压测量如图  望指教

网友(2021-08-04):
up1609R 那 个脚 是 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