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存位置怎么看

楼主(2021-04-11):
EVGA GTX760 2G显卡,进显卡显卡报错,想自己换显存。但是不懂坏显存的位置,请大佬帮忙看看坏的显存在哪里。

网友A:
B站上看到的,你可以搜来看看,这里又现存位置参考。希望对你有帮助。

N卡显存位置参考

N卡显存位置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位号都看不到,还问是哪一个

位号是M加上数字吗

网友:
核心上面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B站上看到的,你可以搜来看看,这里又现存位置参考。希望对你有帮助。

好的,多谢

网友B:
位号都看不到,还问是哪一个

网友:
背面最顶上那个

网友:
我刚刚自己试着修了一下,位置选的是背面上面那颗显存,热风枪选380°C,风速4挡,再显存上涂了些助焊膏,吹了好好几分钟,拿不下来,然后我就放弃了,想再看视频学一下,恢复好安装到电脑里面,开机结果不花屏了,但是显卡还是不认驱动。重启跑一下mats,神器的事情来了,居然PASS了。重启电脑认驱动了,显卡正常了,哈哈,买的显存没有和吸锡线没有用上。看来是虚焊了。

网友:
其实吧,找到个电路图,对照着看,高低位立马

网友:
怎么看出来的,有什么规律吗

网友:
核心上面那颗和对应背面那颗

网友:
b站有教程 你可以看一下

网友C:
建议先加焊显存,另外求教一下我的760/4g显卡,鲁大师测试白屏,甜甜圈测试正常,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先加焊显存,另外求教一下我的760/4g显卡,鲁大师测试白屏,甜甜圈测试正常,不知道什么情况

把鲁大师卸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先加焊显存,另外求教一下我的760/4g显卡,鲁大师测试白屏,甜甜圈测试正常,不知道什么情况

显存有不良,稍微显存稍微高温就各种幺蛾子出来了,我之前有一块980ti就这样,显存测试软件是测试不出来的,需要那个显存超频测试的才行,我的解决办法是换了 利民的导热垫

网友:
A卡 从下往上 n卡从上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