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习中进步(电源维修)

楼主(2021-04-11):
        好好在用的电脑,这几天老是要黑屏重起三次,才能进系统,有时还会突然重起,本以为是系统问题(重装也是一样),二以为是主板问题,查看主板电容也没什么问题(本人水平也只能,看看电容,主板上次也重起过几次,那时声音芯片有问题,后来我给挖了,用声卡。)最后我还是觉的电源问题(换了备用电源就好用了)。     我想,电脑电源可能是负担不了起动的电压,也就是12V电压不够,网上查了查,有些说换大电容,有些说换管理芯片,还有说换次级芯片,我觉的次级芯片问题可能性大,因为发热量大,我就换了次级,MBR20100C一个,S20C45C二个,现在挂个硬盘,测12V电压为测为12.13V,5V电压为5.07V,  3.3V电压为3.41V,请问老师们不知这样的电压是否经常?我换下来的芯片测测与新买的一样,没坏啊?为什么装上后就不行了?是不是发热了就坏了?

请老师们解解?多谢。

网友:
温度高后不良,应该只有其中一个坏

网友(点评):
我不知这么测,就三个次级三极管全拆了,换新后,没问题了

网友A:
一般是电容漏电或者是高温有元件坏

网友B:
电源 现在维修的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 现在维修的不多了

我只是喜欢自己动手,在论坛中学到知识,用到实际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电容漏电或者是高温有元件坏

高温很难测的,一定要拆下来吗?

网友C:
楼主的万用表有年头了。。。。。。。

网友(点评):
1998年买的,我不是专业搞维修的,就是平时喜欢,弄这弄那,就是小弄弄,

网友:
这种问题如果实在想修的话,最好用替换法!属于原件性能指标不良!用万能表是测不出来的!取下来量都是好的!

网友(点评):
本来想换大电容,再换芯片的,因为测都好的,但上机又重起,有空就换了芯片,有些不懂来问问老师们

网友:
自己动手,在论坛中学到知识,

网友(点评):
完全是小白,但喜欢搞,说到底也是没钱吧,哈哈

网友:
可能是电容容量下降引起的!

网友(点评):
不是,以前换了没用,换电容比较好弄

网友:
测试不准,得用电源负载测试,硬盘不算数

网友:
11楼说得对,要装上主机测试,你这个应该没找到故障点,你拆下来的那几个整流二极管一般不容易坏的

网友(点评):
真的,没找到故障点吗?自己还高兴修好了,我也奇怪拆下来,量量也没问题,现在电源我装上去用了,没问题,没有重起,到时再来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万用表有年头了。。。。。。。

老司机了,。。。。。

网友:
这电源质量不行啊

网友:
电容坏了,容量下降引起

网友:
电源的负载测试,二极管一般不容易坏

网友D:
估计装上还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装上还一样

到现在没出问题,重起没有,是不是负载还不够,我也一直在想,难道就是这几个管子吗?

网友:
建议换300V大电容试试,带负载能力差,换换电源管理芯片的启动引脚上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