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充电#联想小新锐7000不充

楼主(2021-04-11):
#不充电# 联想小新锐7000不充电维修
板号16891-1
测F4301一边20v另一边0v  估计为保险断,想更换相同型号保险,但没找到图纸, 再仔细一看,旁边居然有标识,5A/32V    找了一圈手上的料板,还是没找到相同型号,找了个类似的保险,换上后关机能充电,开机就不能充了,想了想,算了,还是直接短接吧,短接后恢复正常。

网友:
沙发啊,没有人吗

网友(2021-05-31):
应该是通病,我也遇到一个一样的问题,在别的板子上找了个保险也是关机充电,开机不充电,坑了

网友(2021-06-30):
我换了个9A/24V 的保险 装上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