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小麦5怎么样设置u盘启动,谢谢?

楼主(2021-04-11):
没有u盘启动,安装系统比较困难

网友:
要下载UEFI的U盘启动软件做U盘。一般笔记本是F12,你说的小麦是什么搞不清楚

网友:
做好U盘启动盘,开机按你的启动菜单快捷键,直接选U盘启动

网友:
你应该是没有插入U盘吧

网友:
好像f5,f6可以上下调位置你直接把u盘调到第一启动就可以了啊

网友:
谢谢,已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