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G3 LA-F611P 不开机 不充电 非通病 非BIOS 非充电芯片 飞线解决

楼主(2021-04-11):
DELL G3 LA-F611P 不开机 不充电 非通病 非BIOS 非充电芯片 飞线解决
电脑型号:DELL G3
主板板号:LA-F611P
故障:单充电器 单电池都正常开机  充电器和电池一起不开机  进系统不认充电器  不充电
-------------------------------------------------------------------------------------------------------------
通病方法:刷BIOS无效  系统里面在线刷官网BIOS也无效
快速方法:换充电器 换电池 换充电芯片等都无效
-------------------------------------------------------------------------------------------------------------
正常方法:
由于自始至终都不认适配器  且接充电器待机下+3VALWP +5VALWP不产生  考虑系统识别在电池模式中

1,直接量EC ACIN HW_ACAV_IN 低电平

2,LM393_P 低电平

3,+3.3V_ADP_DCIN 低电平

4,PU10 RT9069 5脚无3.3V且负载无短路 1脚19V正常 4脚分压2.5V正常  判定芯片损坏

5,订料时间不允许,经反复核对图纸,考虑此为阉割版本,TYPC接口没有,果断飞线至+3VLP

-------------------------------------------------------------------------------------------------------------
正常修板时间半小时左右,但通病和快速方法折腾了几小时,捷径有时候也走不得,呵呵。

网友:
感谢高手分享经验,受教了。。

网友:
你好可以麻烦发一下 全图吗

网友(2021-07-17):
可是用电源时  那个3v是出不来的呀   单独用电源可行吗??是不是要配上电池才行

网友:
我现在正在修这个机器,
1:也是这个电压没有,换了PU01电压出来了,但是单电源还是不开机,0.3掉电
             用电池和电源一起开机进系统看:【显示只有电池,没有电源】
2:换了PUB02,现在是1.2掉电。。。晕,开机英语提示未识别充电器功率,不充电。换之前PSID无电压
             用电池和电源一起开机进系统看:【已连接电源,(未充电)】
3:定了充电芯片,等明天到了换上试试,

网友:
BIOS刷过淘宝买的,区别充电芯片的

网友:
我草。。。。第2步已经修了了
刚刚换了个充电器,就正常了
看来另外一个充电器有问题了。。。。

网友:
前几天也遇到一个dell的,单独电池或电源都正常使用,一起用就降频到0.5G很卡,换过bios 电源 电池 充电芯片 隔离管 在线更新bios也一样,最后只能让客户拔掉电池用了

网友(2021-11-15):
擦 就这个3v我接了个19v直接打火了 就再也没修起来  这个电压会不会烧到cpu

网友(2022-06-07):
EC ACIN HW_ACAV_IN这个是ec检测适配器信号吗?

网友:
我也有一台这个机器。也是这个芯片坏了不出3.3 借电后。充电一闪一闪的。一跳一跳。充几秒掉了又充几秒反复

网友(2025-11-20):
这样改好也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