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好!我有一个全汉一体机f

楼主(2021-04-12):
各位师傅好!我有一个全汉一体机fps200-20si电源的主动pfc电路立式6脚厚摸块损坏,不知型号,形状与Q0765R相似,但管脚功能不一样,损坏的1脚内部应该是mos管的D极,外部与电感和升压二极管阴救相连,2、3脚接地,4、5脚不知按什么,6脚经两个2兆欧的电阻后与310V的桥式整流输出的端相连。相关图如下:

网友A:
你将元件周围电路图画出来看看

网友B:
天啊,网上一搜一大把,

网友B:
3脚要是接地可不就是坏了。:D

网友:
哦,看错了,不是这个呀,原来坏的看不到型号了吗,还是听二楼的吧,把主要接的元件画出来才能判断是哪个型号。

网友B:
再有一搜一下这个Q0765R看下给的图跟你的电路能配上吗,要是能的话就是它了。

网友C:
全世界想钱想疯了,元件连半个字也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有一搜一下这个Q0765R看下给的图跟你的电路能配上吗,要是能的话就是它了。

你好,Q0765R不相符,它3脚员电源输入,而这个3脚却与2脚一起接地,请见图,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3脚要是接地可不就是坏了。:D

3脚接地是与2、3脚一起在同路板上一起接地!请见图,谢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将元件周围电路图画出来看看

谢谢了!我拍照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天啊,网上一搜一大把,

谢谢了,我搜了好几个,还没有找到2.3脚接地的6脚立式厚膜。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谢谢了!我拍照罢!

你看看你这个电源功率多大?实物图画电路图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全世界想钱想疯了,元件连半个字也没有。

不如意思,先不会编辑!重发一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有一搜一下这个Q0765R看下给的图跟你的电路能配上吗,要是能的话就是它了。

Q0765R与需要不相符,因为电路板上2、3脚接地,而Q0765R的3脚接电源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你这个电源功率多大?实物图画电路图不会?

6脚立式,因炸管,看不清型号,请见图!

网友A:
引用 网友D:
6脚立式,因炸管,看不清型号,请见图!

4  5脚接的元件拍照看看,找找炸的残片看看上面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6脚立式,因炸管,看不清型号,请见图!

你脚位弄反了,基本能确定元件型号,你将4 5脚(实际上是2 3脚)画全,证实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4  5脚接的元件拍照看看,找找炸的残片看看上面字

炸管的碎片也看不清楚型号,不知到那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脚位弄反了,基本能确定元件型号,你将4 5脚(实际上是2 3脚)画全,证实一下

明天试试画4、5脚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明天试试画4、5脚电路

三只脚元件是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炸管的碎片也看不清楚型号,不知到那里了。

将炸的厚膜拍照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明天试试画4、5脚电路

脚位图是这样

网友:
原来是这样排列的,谢谢了

网友D:
如果脚位排列是这样,那5、4两脚(即S、G)在电路板上是一起接地,这样也不行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如果脚位排列是这样,那5、4两脚(即S、G)在电路板上是一起接地,这样也不行呀?

这个4 5脚就是接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4 5脚就是接地的

你好,控制极G和源极S能一起接地吗?如果这样,约介绍的模块型号是什么?

网友D:
损坏的模块形状与你介绍的模块形状不一样,与Q0765R的形状相同,但Q0765R与固定卡片不配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损坏的模块形状与你介绍的模块形状不一样,与Q0765R的形状相同,但Q0765R与固定卡片不配套

绝不能用Q0765R代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绝不能用Q0765R代换

你好,能告知型号吗?我是新手,也是维修业余爱好者,不知怎么感谢你!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好,能告知型号吗?我是新手,也是维修业余爱好者,不知怎么感谢你!

2 3脚外围电路图画画,确定一下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2 3脚外围电路图画画,确定一下才行

好的,我抽空把2、3脚外围电路画出来,谢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2 3脚外围电路图画画,确定一下才行

你好,花了很长时间把3脚相关电路画了一部分,1、2脚比较简单,3脚几乎与整个元件都有联系,与电源管理芯片、光藕等都有联系,比较难画,只画33脚附近的电路,现拍照如下,指点,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花了很长时间把3脚相关电路画了一部分,1、2脚比较简单,3脚几乎与整个元件都有联系,与电源管理芯 ...

你看看这个pfs710行不(除2脚外其他脚应该没问题),图片质量发了就不清楚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好,花了很长时间把3脚相关电路画了一部分,1、2脚比较简单,3脚几乎与整个元件都有联系,与电源管理芯 ...

2脚这个连线有没?

网友D:
引用 网友A:

2脚这个连线有没?

谢谢你费心了,我去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谢谢你费心了,我去看看!

引用 网友D:
你好,花了很长时间把3脚相关电路画了一部分,1、2脚比较简单,3脚几乎与整个元件都有联系,与电源管理芯 ...
2脚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2脚这个

连线有没?pfs710资料,网上可以找到

我按照你推荐的,今天已下单网购pfs710eg,等到货后安装试一试。从你发的图看,2脚电路不一样,谢谢你了

网友D:
从电路板上看,2脚只通过一个电容到地,没有其它元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从电路板上看,2脚只通过一个电容到地,没有其它元件。

如果2脚连接不对,那就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2脚连接不对,那就不是

你好,我刚仔细查看了2脚电路,确实如你所画线一样,

,谢谢了!损坏的芯片应该是你推荐的pfs710,且芯片上的标识也与后面的电源管理芯片的一杯识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2脚连接不对,那就不是

你好,按照你提供的芯片,已经修好了这个电源,辛苦你了!谢谢你!同时也感谢各位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