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软件]
skype软件一直转圈,请问各位师傅这怎么解决

楼主(2021-04-12):
skype软件一直转圈,请问各位师傅这怎么解决

网友:
你使用的是公司网络还是家里网络,如果是公司网络,是不是公司屏蔽了skype了。

您换一个浏览器。
如果您使用的是浏览器极速模式换成兼容模式。
3、如果您的电脑没有这两种模式,请使用上一种解决方法。
4、您的电脑中了病毒,建议您杀杀毒。

你的电脑系统和skype版本号是多少?

试试其他的客户端,比如电脑或者平板上面登录试试,如果其他客户端可以登录,需要卸载重装这个客户端。
如果不是网络问题的话就删了重新安装

网友:
系统已重装过的

网友:
oneDrⅰv也用不了

网友:
多谢分享,论坛有你才精彩

网友:
安装在什么系统上?

网友(2021-05-27):
摇咿摇咿摇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