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案例分享--泰克 DSA8300示波器自检不过,温度异常

楼主(2021-04-12):
泰克Tektronix DSA8300示波器自检不过,温度异常
品牌型号:Tektronix DSA8300
参数:DSA8300 系列提供了小于 100 fs 的本底抖动,可以实现异常准确的器件检定,全面支持光通信标准、时域反射计和 S 参数。DSA8300 数字采样示波器为 155Mb/s - 400G PAM4 的数据通信提供了完整的高速物理层测试平台。
模块:80A02  80C07B 80C08D 80C10C 80C11B 80C12B 80C14 80C15 80C17 80C18 80C20 80C21 80E03 80E04 80E07B  80E08B 80E09B 80E10B 80E11 80E11X1 82A04B
常见故障:
1.不开机
2.黑屏,花屏,白屏
3.开机进不去系统
4.自检报错
5.模块不工作

以下是育辉电子邹工的维修案例分享。
品牌型号:Tektronix DSA8300
模块:80E04L
仪器故障:
1:自检不过:
2:温度异常;
3:锁机
模块故障:
A通道无法测试;
1.开机后进入自检程序
2.自检结果
  自检不过,报错,温度异常;模块80E04L故障
3.拆机排查分析,找到示波器与模块故障点,进行硬件维修与软件测试
4.示波器、模块装机排查,进入自检程序和全功能验证
5.老化测试后,进行工厂级校准,维修完成。

育辉电子温馨提示

示波器使用注意事项;
1.严格限制接入信号幅度,有大信号接入示波器时,需要先预估信号电平,并选用合适的衰减器对信号进行衰减,防止大信号烧毁示波器输入通道。
2.示波器探头接入时,宜缓慢均匀用力,避免损坏接插端口。
3.定期检测和保养。每个月,对示波器至少进行一次半小时的加电热机,对示波器做SPC操作。
4.注意使用环境,避免在灰尘过大环境使用设备。
5.注意仪器通道接口静电防护。
示波器常见的故障以及处理方法:
故障1:无显示。
通畅由以下原因引起:保险丝坏;高压输出线连接不可靠;信号线连接不正常;电源板故障;显示器坏。根据不同原因更换元器件或重新连接即可。
故障2:显示花屏。
可由显示电路排线接触不良引起,重新安装牢固或更换即可。
故障3:按按钮或拧旋钮时不起作用、调节不连贯或显示数字往回跳。
主要是由于按钮或旋钮接触不良引起的,需要清洁或清洗按钮电路触点或旋钮内部触点。
故障4:前面板各旋钮及按钮均不起作用。
检查与主板的连接线是否正常或由主板电路引起。
故障5:启动后自检正常,但1通道或2通道无法加入信号。
多为输入BNC连接头与主板断开,重新焊接即可。
故障6:启动后自检不正常,显示CH1或CH2采集板故障或主板故障等。
泰克数字示波器开机后自动运行自检程序,若显示某项失败,则这部分一般有问题,主要是在主板上,有时电源故障也会引起自检不通过。主板上最常见的故障为CH1或CH2采集检测故障,因为正常使用时,输入信号由垂直通道输入数字示波器,一旦超出数字示波器容许输入电压,会烧坏主板模拟输入部分及采集电路。输入放大器及数据采集电路均为集成电路,除非特别严重烧坏,芯片一般很少坏,主要检查外围电路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