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BKLMB28A0不充电哪里问题

楼主(2021-04-12):
DABKLMB28A0不充电哪里问题

网友:
电池 主板等都有可能…… 求助最好写具体

网友(2021-06-25):
修到过DCIN第一个隔离管击穿!查一下

网友:
我也遇到一片,通电可以充电几秒钟,之后就不过公共点了,充电芯片所有脚位测量一片,看不出问题,检流电阻也测过,隔离管也测不出问题,因为有正常充电一会,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