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Y50P-70 电流0.3不动 奇怪短路故障 大家帮忙看看是不是板层短了?,

楼主(2021-04-12):
上电300MA 不动 CPU供电1.7 无显卡供电 ,测量二级电压3+3V3_AON 短路  ,直接烧鸡 用CAT S61 查看结果如下:

+3V3_AON没去几个地方,拆掉还短路,随后拆掉显卡 ,还是短路,
难道是板层短路,这个板子还有救吗?

网友:
拆下显卡,确定短路点在焊盘下,主板背面对应位置不发热,大家有没有办法饶开这个短路点

网友:
热成像不错 最近刚准备入手一个

网友:
只要客户出得起价,挖穿也要搞好它

网友:
主要是在显卡焊盘下,挖穿显卡焊盘怎么整,在考虑找个20A的电源直接烧试试,看能不能烧断,
突然想到可以用18650动力电池烧下,焊盘烧穿了就废了,等我试验结果,

网友A:
楼主,你这个是什么热成像啊?

网友:
这个南桥短路是通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个是什么热成像啊?

cat s61手机上带的,

网友:
热成像不错 ,多是南桥問题

网友:
芯片拆除了还是发热应该是板层内部短路漏电导致的

网友:
旁边的小电容拆了看看

网友:
个南桥短路是通病

网友:
用上热成像了,高手呀

网友:
如果是板层短路了,确实没法了,不去BGA的地方还好处理。

网友:
有热成像的都是土豪,可以看到线路都发热了,试试看能不能找到线路,断开线路

网友:
换南桥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at s61手机上带的,

手机自带的?是一个APP?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手机自带的?是一个APP?

手机就有这个功能,菲力组件集成在手机上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手机就有这个功能,菲力组件集成在手机上的

什么品牌和型号的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品牌和型号的手机?

卡特 S61....

网友:
5A电源电流有点小,从废电池里拆出了一节18650 烧穿了,找到短路点了,不在焊盘下,只是有很多信号线,

网友:
二极值 正常了,

这个表很好用五位半的,速度快精度高,二极管档能测出1欧以下的,
这个是CPU的二极体值,实际上是测的是1MA恒流 电阻两端的压降

这个是带菲力热成像的手机 S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