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配件都是从哪里买的呢

楼主(2021-04-12):
修到一台神州雷神911的笔记本,键盘所有键不能使用,通病的那个电容短路拆掉换电容上去不断了,但是键盘所有键还是不能使用,本来想着先换个EC试试,网上买了一块IT8587E的EC装上去竟然是短路的(装EC根本没用风枪吹,都是用烙铁焊的),一个叫小苏本本的卖家买的,之前在他家也买过一块EC也是一样的问题,主要是在他家买了很多芯片了,别的芯片也没有问题,然后又从另外一家叫本本芯片张这家买了一块芯片(之前在他家买过几块南桥都没问题),换上他家的芯片可以上电,但是没显示,BIOS芯片程序刷了很多,还是一样的故障,装回原来的EC芯片就可以开机了,但是所有键还是不能使用,本来想着先换EC,换完EC不行再干桥,现在都不敢买这种芯片了,各位大佬又是从什么地方买的芯片呢

网友A:
这两家芯片  你都试过了不行的话 就只有找拆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两家芯片  你都试过了不行的话 就只有找拆机的

剪板买过的,装上去还短路,现在网上买的芯片有点怕了,主要是买了如果是坏的也只能自己认,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