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490进不了系统,能进PE,很慢很慢

楼主(2021-04-12):
此机板号为LA-F116P,进不了win10,已经确定了不是硬盘问题,刷了BIOS故障一样,外设断了一样,有很奇怪现象就是进BIOS键盘反应很慢,鼠标不能用,接外接键盘反应却很快,于是定了一个剪板的EC换上故障解决。

网友:
还有这种问题

网友A:
新人想问为什么判断是EC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人想问为什么判断是EC坏了

因为键盘按起来很卡,外接不卡

网友B:
一般是不认电源才会出现很卡的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不认电源才会出现很卡的现象。

电池,电源都一样,电池能冲电。

网友:
这种确实少见

网友:
活到老学到老。千奇百怪的故障现象

网友:
修好就好,一般是想不到IO的

网友C:
这个的话我是能理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修过苹果ec
,苹果ec你买个同型号但是不同板号的就会这样,能亮,但是会很卡,进pe蓝屏或者很卡,而且楼主说了键盘触摸都能用但是卡顿,换做我,我也会考虑ec,毕竟ec管理触摸跟键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的话我是能理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修过苹果ec
,苹果ec你买个同型号但是不同板号的就会这样,能亮,但是会很卡,进pe蓝屏或者很卡,而且楼主说了键盘触摸都能用但是卡顿,换做我,我也会考虑ec,毕竟ec管理触摸跟键盘

说不定他们是故意说的不懂

网友:
这个可真的活久见

网友:
为什么怀疑ec哪?

网友D:
如果是台式主板百分之90的人都不会动EC大家觉得里?

网友:
笔记本自带的键盘触摸板是EC管理,而外接USB键盘是直接南桥控制,外接南桥控制时很快,只能说EC或者EC到南桥有问题

网友:
这个是什么问题?

网友:
看样子ec程序有问题

网友:
很卡就告诉了你EC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台式主板百分之90的人都不会动EC大家觉得里?

原理一样的嘛   为什么不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原理一样的嘛   为什么不动

台式机根本不自带键盘呀,都是插USB的

网友:
能进进PE,建议看下CPU使用率能不能跑满,我有台M1330也是非常慢,发现CPU使用只能到25%,目前也没解决

网友:
           现在的机子都带程序

网友:
用原装适配器说不定会有奇迹

网友:
ec程序的问题吧

网友:
这种一般是ec程序坏了,刷程序一般可以秒

网友:
会不会是EC程序损坏,EC本身没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