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主板维修求助!

楼主(2021-04-12):
闲鱼上看着漂亮买了块AM3坏板,可以上电,侦错卡不跑码,上面的时钟灯也不亮,CPU无供电,内存也不供电,不太会修主板,在这里向各位师傅学习下,望大家能多多指教,先谢谢大家!

网友A:
主板品牌?具体型号?图片拍得不清楚,看不到主板型号,不方便查图纸,什么都没有,先查5大待机条件,3V3待机电压、实时时钟、南桥实时时钟电压、南桥实时时钟复位、IO待机电压正常信号有没有发给南桥

网友:
留言,下次来希望有人帮助

网友:
不会修你还买,赶紧卖了吧

网友A:
搞不明白楼主,不会修还买坏主板?这坏主板都是学习修主板的买来练习的,楼主多少钱买的?

网友:
am3主板没有研究价值了,这种板坏了都是报废,动不动就桥坏

网友:
这就是你学习的一个机会,从错误中学习

网友:
兄弟供起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不明白楼主,不会修还买坏主板?这坏主板都是学习修主板的买来练习的,楼主多少钱买的?

30买的,买来学习维修!

网友:
我家好多坏主板和坏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品牌?具体型号?图片拍得不清楚,看不到主板型号,不方便查图纸,什么都没有,先查5大待机条件,3V3待 ...

昂达魔剑A790GX+

网友:
昂达的主板图纸资料基本没有,该主板是790GX+SB750芯片组,我只有790GX+SB750芯片组图纸,可以参考。

网友B:
在已打过对地阻值确定没有短路的情况下,按时序走,
待机
VBAT:RTC电路的供电,3V,SB820南桥改名为VDDBT_RTC_G。(RTC电路有问题会导致没复位或不跑码、不显示等故障)
RTC clock in:晶振给南桥提供32.768KHz频率,内部名称X1、X2,SB820南桥改名为32K_X1、32K_X2。(RTC电路有问题会导致没复位或不跑码、不显示等故障)
S5_3.3V:南桥主待机电压,3.3V;SB820南桥改名为VDDIO_33_S
S5_1.2V:南桥第二个待机电压,老的南桥是1.8V,后来是1.2V或1.1V,SB820南桥改名为VDDCR_11S。
RSMRST#:南桥待机电压好,3.3V
触发
PWR_BTN#:电源开关触发后,最终送达南桥的触发信号,高低高的脉冲
WAKE#:唤醒信号,通常来自于网卡芯片,作用类似于PWR_BTN#
SLP_S5#:南桥发出的退出关机状态的信号,3.3V,用于控制内存供电产生
SLP_S3#:南桥发出的退出睡眠状态的信号,3.3V,用于控制所有的S0电压
到这里,内存供电就出来了,所以你先检测以上内容,没问题后那就是内存供电故障了

网友:
好久不见,昂达的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已打过对地阻值确定没有短路的情况下,按时序走,
待机
VBAT:RTC电路的供电,3V,SB820南桥改名为VDDBT ...

先谢谢你!能不能简单的说下这些供电在什么地方测量,这样对我学习会有更多帮助,才开始学习太多专用名词不太懂

网友C:
时钟内存cpu供电电压全无是北桥坏,AM3的通病,卖给你的肯定知道是报废板。废板价

网友:
俺是路过的,向大师们学习学习。

网友:
楼主,后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先自学主板维修基础,再买板试,最好是买网上资料较多的品牌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时钟内存cpu供电电压全无是北桥坏,AM3的通病,卖给你的肯定知道是报废板。废板价

好的,谢谢改天我找北桥换下!

网友:
学维修不是靠你一言我一句就学得会的,真想学倒可以去迅维培训教学,虽然我没培训过,但看挺多人说有用的。

网友:
现在坏板都可以出二十几,快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