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显卡HD6850芯片故障

楼主(2021-04-12):
闲来无事学习下修显卡,杂牌显卡HD6850芯片故障如图求维修思路,谢谢指点!

网友:
软件先测试一下

网友:
这应该是一张假卡,先拆开看看核心,通过对比外观和核心代号,找到正确型号,并去官网下载对应BIOS,刷一下,至于你花屏有竖线应该是显存出问题!

网友:
努力赚分中,显卡不会修

网友:
都是大神,膜拜了~

网友:
花屏慢慢修吧

网友:
不用干其他的,干核心包好。干核心不好直接扔就行了

网友:
这个是显存坏了

网友:
估计是C通道显存的问题

网友:
不要轻易干核心,好多卡都是干核心挂了的。本来能凑合用,干完核心直接废了。建议先听听饼哥的维修课再动手。

网友:
楼上说的对,电源管理芯片不工作你把核心干死都好不了

网友:
学习中不知用什么软件测?求介绍?现在还没有动手修,先听下大家的见议再动手

网友:
努力赚分,顺便看看显卡维修,

网友:
直接换a通道显存!别问我为什么

网友:
看着像c1有问题

网友:
楼主 这是一张假卡 不用折腾了

网友:
今天拆开了看下,没有动手修,不同颜色的二棵显存是不同批次的。

网友(2021-06-06):
我想知道的是,用什么软件测6850,我也有测试软件,但是测不了6850这么老的卡,不知道用那个测试,有的话可以搞个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