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9 390显卡无供电求维修思路

楼主(2021-04-12):
AMD R9 390显卡核心显存都无供电,加焊核心后也不行,求维修思路,有此卡点位图的希望能发我一份,供小弟研究下,谢谢大家!

网友:
没点位图,你先按照A卡上电时序测下啊。同学习。

网友:
打阻值   没有短路就上电,量下各部位电压看下哪里不正常

网友:
学习学习,以后看用得着不

网友:
我的270也是这个问题,没有供电,不知道该修哪里。。

网友A:
无核心供电,干嘛加焊核心,先去查一下核心供电的相关电路,没有图纸,只能凭经验查!

网友:
没有核心电压没必要动不动加焊,搞不好核心都搞坏了

网友:
显卡资料太少了。现在贵还有价值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核心供电,干嘛加焊核心,先去查一下核心供电的相关电路,没有图纸,只能凭经验查!

以前碰到过加焊核心后供电消失,再次加焊又好了的情况,没有头绪就加焊了核心试一下

网友B:
测量供电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量供电输出

不知道在什么位置量,只会量核心供电、12V辅助供电和显存供电的电压!

网友C:
一样的卡,我的问题是能亮机驱动可以打上就是跑甜甜圈不定时花屏有时10几分钟有时一个小时、或者掉驱动,扫描显存都正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样的卡,我的问题是能亮机驱动可以打上就是跑甜甜圈不定时花屏有时10几分钟有时一个小时、或者掉驱动,扫 ...

你这个是显存不良了,要高负载才能测出来

网友:
学习了 非常感谢

网友E:
这卡的通病是缺5v,如果是这个故障,直接飞线就行!不用去换那个六角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卡的通病是缺5v,如果是这个故障,直接飞线就行!不用去换那个六角芯片

飞到哪个位置,不太懂!

网友:
没有图纸,只能凭经验查!

网友:
在这部分可以量到有个2.2V电压,背后有场管输出5V电压,2.2V电压供电了Bios芯片好像不对,我记得BIOS脚上能量出的电压是3.3V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是显存不良了,要高负载才能测出来

没办法,不知道怎么搞软件高负载测试

网友:
核心显存都不供电的,你看ncp81022的资料就知道为什么回焊bga有的会好了。先查 5-3.3-1.8有了就查电源管理ic 再查pex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先打pcie12v,外接供电12v,pcie3.3v,时钟,复位和5v看看有没有短路,没短路上机。你的不出电压先看看电源 ...

都没短路,时钟和复位怎样量在什么地方量?这块板上我没找晶振!

网友:
直接从右边有个电容那飞线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