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9270显存核心无供电求助

楼主(2021-04-12):
收了这样一块吧 盈通R9270,核心显存都没有供电,去掉两个三级管强出显存电压,可核心供电还是出不来。大佬们看看是哪里出了问题,小弟在此谢过了。。。

网友A:
查看一下供电芯片的开启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看一下供电芯片的开启条件是否满足

12V供电有, 开启电压3.5V 也有。没有输出,是要先出核心供电才有显存供电吗?

网友B:
没有输出,是要先出核心供电才有显存供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输出,是要先出核心供电才有显存供电吗

我不知道啊,拆了两个三极管强出显存1.5 和 下边的 0.9 核心也不出电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输出,是要先出核心供电才有显存供电吗

我找别的板子对照过,三极管1脚0.6V ,2脚0V ,3脚输出1.6 左右的芯片开启电压。现在这两个三极管都没有输出,两个8脚芯片都能输出电压,但核心电压出不来。不知道该咋搞了。。。

网友:
看下图纸吧

网友:
时序不对吧,先出1.8V-核心供电-显存供电-0.9V

网友:
我修的太多这样的情况

网友:
核显供电在显存供电之前,开启一般都是外置电源口下面的三极管转换而来

网友:
显卡正在学习中

网友:
这一溜电阻是输出的四路供电,电阻前段有0.03的电压,是芯片输出的,后端没有电压了,就是在这里卡住了。电阻阻值都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1.8出来了没?

网友C:
1.8有的 之后正面的0.9 也有了, 应该再出核心,才出显存。现在核心供电出不来,但是核心电源芯片其实是有输出的,经过两个电阻变成正常的0.9 ,现在这个0.9 出不来,被拉低到0V

网友:
引用 网友C:
1.8有的 之后正面的0.9 也有了, 应该再出核心,才出显存。现在核心供电出不来,但是核心电源芯片其实是有输出的,经过两个电阻变成正常的0.9 ,现在这个0.9 出不来,被拉低到0V

核心供电一般都是供电管理芯片提供的吧,查查工作条件吧

网友D:
核心有3-5欧阻值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核心有3-5欧阻值吗???

阻值有的,明天都干一遍再说吧。实在没头绪了

网友:
跟着楼主学习一下,现在这个显卡多少钱。

网友:
都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网友E:
你这是在瞎搞啊
竹外桃花三两枝
可是没有思路咋办呢,只能求助于论坛万能大佬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是在瞎搞啊
可是没有思路咋办呢,只能求助于论坛万能大佬了

网友:
要是我就加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