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H110C CPU不出电压

楼主(2021-04-12):
板子是杂牌的,接上电测试没有CPU电压,搜了一下没有图纸,就找了CPU供电芯片RT3606BC的PDF。对着图测了下管脚,当量到44脚时,电压感觉不对。找了块差不多一样的板子测了一些,电压是2.4V,由12V电压2个电阻分压来的,又看了下管胶说明,是输入电压检测脚。量了下接地的电阻阻值很低,换掉。在开机可以跑马了。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   分析得当

网友:
12V的DVD分壓腳,正常值1.3V到2V.

网友(2021-06-01):
是昂达主板吗

网友:
貌似通过12v分压的电阻都很同意出问题,rt8859那两个200k电阻,和技嘉12v检测电压.....都是12v的

网友:
有的板是4.6V
也是正常的。

网友:
这个是昂达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