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蓝牙音箱更换充电接口{:微笑

楼主(2021-04-12):
小米蓝牙音箱更换充电接口

网友A:
谢谢分享,这种接口机器点锡都很少,手工点的就牢固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这种接口机器点锡都很少,手工点的就牢固得多

口是充电的  直接焊接了一根线

网友:
不用接口,换了也用不了多久,就接一根充电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