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影仪]
爱普生CB-2142W 老烧灯泡

楼主(2021-04-13):
     如题,原始故障不显,灯不亮,过几分钟后红闪灯,拆下灯泡发现缺了一个角,故报价换了原厂正品灯泡,过了十来天后客户出现报自动光圈异常错误,客户拿过来开机一个多小时都没有出现问题,于是把自动光圈设置成关闭还给客户;再过几天之后客户再拿过来就不显了,拆开发现灯泡又炸裂,有谁知道什么原因还请告知一声,本人投影仪修的少,谢谢!另外,这个机个人感觉得还有个问题,就是正常开机一小时以上关机后风扇就马上就关闭了,感觉没有什么风吹出来,正常投影的时候出风量是很大的,不知道炸灯泡跟这个有没有关系!

网友(2021-05-23):
有部分原因是和“关机即停”有点关系。
常见投影机关机,一般有3、2分钟的散热时间,以供灯泡热量散掉。

风扇方面,常见多为侧面那只风扇转速不够,需要检查机体内多只风扇的转速。
自动光圈,需要检查光阀/光圈。
还要检查温控部件。

网友:
投影仪维修交流群,欢迎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