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高压部分故障

楼主(2021-04-12):
大滤波电容310电压正常,小电容无电压,3842不工作,等不亮,一般哪里坏了?

网友:
扔了买个新的

网友:
查七脚外接的所有元件,特别是启动电阻 。。。。。。。

网友A:
先测7脚电压多少伏?......8脚有无5伏的基准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测7脚电压多少伏?......8脚有无5伏的基准电压?

3842这边,根本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3842这边,根本没有电压

3842各脚都是0

网友:
各脚都是0就不正常!最起码有300v吧?300v经过分压电阻提供启动电压!

网友:
3842坏了也会如此的哦。

网友:
直接扔了

网友:
换电感会有惊喜,有时候电感会造成,换了几块板都是先换3842还是没反应,大滤波电容有300伏,但3842没电压,最后换了电感,电感开路了。

网友:
压敏电阻旁边的电感

网友C:
表面看不出,但经常会开路,换了3842就有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表面看不出,但经常会开路,换了3842就有电了

说错了,换了电感

网友:
电感坏了,换了吧

网友:
3842的7脚查一下,重点查启动电路上的启动电阻。

网友:
开关变压器的反馈绕组断线了。

网友:
电感坏了,这种情况很少遇到

网友:
启动电阻,供电电路都查查。

网友:
这个首先测量3842的工作电压

网友:
3842不工作,变压器也就不工作,因为场管未导通,先修3842的启动,正常电压是16V至17V启动,启动后,必须保持10.2V以上电压,低了就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