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神舟战神Z7暗屏维修

楼主(2021-04-12):
客户拿来台神舟战神Z7,开机暗屏,进系统后调节不了亮度。有时会闪下亮度,确定硬件!拆机,刷BIOS依旧,接屏量脚位,屏供电,背光供电,PWM_EDP全有!但有个信号A_Cover LED_ BL-26脚5V,没见过往前查哦霍,发现问题
量的EC78脚0V,Q27D极应为0V.现为5V。拆掉Q27试下,亮机亮屏,进系统测试一切正常。本来还想拆个料件补上,跑分什么都试了。没问题就不补了!维修结束
但还是不懂这个信是用来干啥的?字面意思是盖屏????但我试了合盖能息屏,睡眠能唤醒!!!希望解答!!!!!

网友:
谢谢分享,这种不影响使用的,可以不管它了

网友:
这个是不是键盘关闭了背光呢?

网友:
EC 到 Q57 断线了? 可能什么条件才会开启吧!

网友:
进系统后,键盘也能调节亮度。关闭没试,客户拿走收钱了!

网友:
都拿走了 也不能验证了

网友:
只要进系统亮度正常不用管他的。

网友:
这个信号会不会是键盘上按fn加某个键后熄屏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