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3svrev2.2开机黑

楼主(2021-04-12):
华硕k53sv rev2.2开机黑屏不显示,指示灯亮。摸桥很烫。
买了个rev3.0主板,装上原来cpu(i5 2410m),新板子还是同样问题,是不是cpu坏了?用HDMI口外接显示屏也是黑的,所以怀疑cpu。
这电脑9年前买的用了半年坏的。

网友A:
主板都换了,还是不亮,那就是你外配啊!

网友B:
我的k43sv也是这样,内外接都不显示开机电流正常,键盘灯切换正常,快捷重启正常。估计是显卡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k43sv也是这样,内外接都不显示开机电流正常,键盘灯切换正常,快捷重启正常。估计是显卡挂了!

买了块主板还是不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都换了,还是不亮,那就是你外配啊!

HDMI外接屏也黑呢

网友:
来混混积分

天意wx -4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不一定是U问题  建议还是找个专业维修点检修吧

网友:
板都换了还在乎个CPU呀

网友:
换CPU了,最好同样型号的。之前一块联想的主板,原配是i5的,主板烧了一片,CPU也挂了,我拿一个别的主板上能点亮的i3过来测试,死活不显示,以为主板没修好,后来打算换板,连买两块,同样故障

。最后淘了个同样型号的笔记本,拆U试机,居然亮了。

网友:
也许新板也也有问题

网友:
AYA5205861

换CPU,二手不贵吧

网友:
我连续退换过四片主板 第五片才正常

网友:
这CPU不贵的,但前提你要专业,不懂别瞎折腾,还是交给专业的人去修,你不能确定主板好坏,跟商家商量退了,贴点运费给人家。再去找专业的人帮你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