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8探索版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1-04-12):
【型号】小米8屏幕指纹探索版
【故障】:不开机
【客户描述】儿子读初中了,周一到周五在学校住宿,回校前忘记拔手机充电器了,手机一直插着充电器充了一个星期,结果不开机了
【维修过程】
听完客户描述后,测机,按开机键没反应,进不了rec,插充电器没反应,故障客户描述一致。
怀疑电池问题,直接拆机,测量电池电压4.2v,没问题,排除电池问题。
测量主板电池座对地阻值,发现电池供电正极对地短路,十有八九是大电源的事了。
开干主板,小米8系列没封胶,大胆放心干,直接拆屏蔽罩,然后1.8v烧鸡,果然大电源发热严重,测量电源附近的电容,发现如图位置的这一路对地短路

拆大电源,测量电池供电对地阻值,不短了,大喜,再测大电源附近那几个电容,泥马,还是短路,看来是冤枉大电源了,开始烧鸡大法,先在这一路的所有电容、芯片熏上松香,然后3.6v烧鸡,点一下马上火花四溅,锁定元凶,测量阻值,正常了。

从做大电源,植锡,焊接,测量电池供电阻值,装回屏蔽罩,加电测试,开机电流正常,一切ok,装外配,成功点亮,测试功能正常,搞定收工。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如果先测短路的电容进行拆除或直接烧机,是不是能省干大电源,仅是个人看法,不知合理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如果先测短路的电容进行拆除或直接烧机,是不是能省干大电源,仅是个人看法,不知合理不?

有一定道理,但在维修时烧机大电源发热明显,没看到电容明显发热,所以直接先干的大电源

网友B:
这一代人,不知不觉孩子都上初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一代人,不知不觉孩子都上初中了

唉,岁月催人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如果先测短路的电容进行拆除或直接烧机,是不是能省干大电源,仅是个人看法,不知合理不?:h ...

如果是CPU肯定会先排除外围  但是电源也不蜂胶  坏的几率也大  所以拆下也很合理

网友:
电容很容易短路,看来易找到,

网友C:
大短路肯定不能上来就干大电源啊

电源热是因为负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短路肯定不能上来就干大电源啊电源热是因为负载啊

愿闻其详

网友:
继续学习,好多术语看不懂

网友D:
谢谢楼主分享,继续学习,好多术语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楼主分享,继续学习,好多术语看不懂

多多交流,共同进步

网友(2021-05-13):
手机我不懂,笔记本是后级短路前面会发烫

网友:
直接干大电源有点鲁莽了。因为电源的负载有短路同样电源会发热。如果有热成像估计直接锁定故障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