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80通电不显示

楼主(2021-04-13):
联想E480能充电,公共电压有20伏,5vlw有5伏,3.3vlw只有0.8伏,pu201有点发热,跳开pj202前端有3v3,后端有2v4,外加3.3伏有120毫安电流,二极管档测量330左右阻值,其它电压没有,现在无从下牙了,求大佬们给个建议,也求个图纸

H55
头像 LOGO 牛逼

网友:
烧鸡大法不行就拆件,3.3V的芯片搂一遍。

网友:
测下所有电感有没有短路的,前两天遇到一台上电0.9,有个芯片发热,芯片后电感短路,判断CPU坏

网友A:
测一下3.3V的对地值,确定PU201是控制3.3V的,可以尝试更换一个芯片,这种机器很少有图纸的,最多有一个BIOS

网友:
不确定的可以接个电压上去试试

网友:
烧鸡走起试试

网友:
E480 问题也挺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3.3V的对地值,确定PU201是控制3.3V的,可以尝试更换一个芯片,这种机器很少有图纸的,最多有一个BIO ...

准备去某宝买一颗芯片换,找了好久才找到的图纸

网友:
联想图纸某宝有卖

网友:
微短路的 不好烧啊!

网友B:
碰到2台这个机器都是线性3v短路一台烧鸡烧着烧着莫名其妙好了,一台ec坏了换了ec好了

网友:
图纸都有的

网友:
短路慢慢排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碰到2台这个机器都是线性3v短路一台烧鸡烧着烧着莫名其妙好了,一台ec坏了换了ec好了

有点想不明白的是没跳开量电压是0.8,跳开后一端3.3另一端2.5,为什么另一端不是0.8或者更低

网友:
烧鸡大法,120ma的电流肯定不对了,烧着慢慢摸!

网友C:
搞个热成像分分钟秒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个热成像分分钟秒杀的

我只想说 你牛逼,,做个维修 买个热成像设备,,你可以去,,

网友:
买了两颗回来,换上,居然没出电压了,风枪温度400度换的,感觉没怎么加温就下来了,是不是我调太高温吹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