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老本b460屏幕出现了一条细竖线,可以修吗?

楼主(2021-04-13):
如题,很旧的笔记本了,上个月突然出现这个问题,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重新安装显卡驱动会好吗?

网友A:
屏坏了,直接换屏,看着像是进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坏了,直接换屏,看着像是进水了

环境潮湿开机后就出现这样了,只能换屏了吗?不能维修的吗?

网友:
运气好的话拆开垫个纸可以凑合用,运气不好就不行了

网友:
屏幕问题 换屏吧

网友:
这种屏便宜  直接换

网友:
买个二手不贵

网友B:
一般是屏幕的问题,换屏幕就可以解决了,不过一条线可以凑活用(如果是你自己的话),顾客的话可以换屏了

网友:
redfish133

买个二手的屏,旧的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屏幕的问题,换屏幕就可以解决了,不过一条线可以凑活用(如果是你自己的话),顾客的话可以换屏了

自己用的,购买有点贵了,这老本花了我很多升级费了,升级CPU,加装一块固态硬盘和机械硬盘,内存升级到8G,不想再花钱了

网友:
不能维修的

网友(2022-04-05):
屏坏了,不用怀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