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50主板屏幕接口短路暗屏

楼主(2021-04-13):
如图 28 29 30脚烧没了怎么接线?第一次遇到短路暗屏故障

网友:
直接找点分线到上屏接口,粘好,拐弯处处理一下

网友:
找点直接飞线到上屏就好了

网友:
找点直接飞线到上屏就好了。。。。

网友:
直接连接到屏幕的主供电上。。。

网友:
飞到屏保险后面把保险拆了

网友:
找对奌飞线接到上屏,就可以

网友:
直接拆屏线焊在主板上就好

网友:
把座子换了

网友:
直接主板接屏线

网友:
直接主板连
屏线

网友:
飞线,黑胶布

网友:
怎么看屏板子上对应的阵脚?用万用表测还是有阵脚定义说明书?

网友:
接口旁边肯定有20V 找个20V 飞线到屏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