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Y481C不开机

楼主(2021-04-13):
华硕Y481C   板号:X450CC  REV:2.3
故障不触发,测量发现BIOS一脚到EC断线,飞线后5V待机正常,触发后电流在0.060左右(这时3V待机是没有,5V待机正常),反复重启几次后偶尔电流可以到0.190左右(但这时待机芯片发烫,5V待机为2V左右,3V待机为0V)。更换待机芯片后故障一样。
测量待机芯片电压,5V的开启信号电压为2.5V,3V的开启信号电压为5V,从论坛里查下说是正常的,但5V的BST电压好像有点不正常,也就是芯片的19脚电压为9。5V左右,17脚的电压为4.5V左右,更换升压电容后故障还一样

现在没有思路了,请各位大师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这个故障我在其他型号的板子上遇到过,也是一头雾水,等待下一位的解读。

网友A:
打一下3V待机的对地值,不出意外应该是EC挂了,遇到过这种情况,但不是ASUS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一下3V待机的对地值,不出意外应该是EC挂了,遇到过这种情况,但不是ASUS的

3V对地是正常的40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一下3V待机的对地值,不出意外应该是EC挂了,遇到过这种情况,但不是ASUS的

找个一样的EC试下看

网友:
后级有微短吧,先排除下

网友:
这个不好说。。。。。。。。。连一起的都断开试试

网友B:
看下后继是不是有短路的,查EC的条件

网友:
H81H3-CMH81H3-CM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下后继是不是有短路的,查EC的条件

3V电感断开后电流偶尔也能上0.190左右,也是待机芯片发烫

网友:
EC更换一个新的后故障还是一样

网友:
哥们,这是什么意思?没看懂

网友:
E C芯片查下 遇到过

网友:
华硕的遇到过类似的故障,周围件都换完了,没解决后面退了。

网友C:
你查一下反馈电阻

网友:
这故障,我在其他型号遇到过,不知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查一下反馈电阻

待机和EC周围的电阻全都对照点位图测量的,包括排阻,都是好的,没办法了,退给客户了

网友:
修过类似情况的索尼机器,也是待机芯片发烫,修了2小时,左后发现是后级的后级的后级供电微端,造成待机芯片超负荷运行所以待机芯片微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