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HP ProBook 440 G8 Notebook PC BIOS

楼主(2021-04-13):
HP ProBook 440 G8 Notebook PC BIOS 版号:DAX8QAMB8D0 REV
机器来是解BIOS密码,买了原厂BIOS刷了能正常点亮,第一次时间比较长,也会有BIOS更新的过程,但密码还是在,没解掉,密码应该不是在BIOS里面了

原厂BIOS

网友:
有没有专门的解码芯片

网友(2021-06-28):
这种密码到底是在bios里面还是EC BIOS  我也遇到跟楼主一样的情况,刷了密码还在

网友:
原机备份发我试试 所有25都要

网友A(2023-08-22):
两个BIOS,得刷EC bios、

网友B(2024-04-18):
引用 网友A:
两个BIOS,得刷EC bios、

对,BIOS密码在EC  BIOS里面【内存边上那个】。但刷完会报错。

网友(2025-03-19):
引用 网友B:
对,BIOS密码在EC  BIOS里面【内存边上那个】。但刷完会报错。

是吗,我的密码也忘记了,会报错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