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充电口TP-C怎么换?

楼主(2021-04-13):
兄弟们都是怎么换的,我看了半天不敢动手。。。。

网友A:
风枪搞就行李,兄弟你都是终极工程师级别,还求助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枪搞就行李,兄弟你都是终极工程师级别,还求助这个。。。

关键是从来没有换过,以前有都推了。。。。但是发现以后电脑都这样,你不得换啊。。

网友B:
这么简单还要问。。。

网友:
风枪加助焊膏,很快下来

网友:
这板子进水了,标都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简单还要问。。。

哈哈哈 你不服啊

网友:
先干,干完再说,不行在手工焊,哈哈哈

网友:
胆大的。  直接吹。。。 胆小的。用锡箔纸包一下周边不要掉件了,用吸锡带先除一下锡,然后再吹。

网友:
风枪450度轻松搞定

网友C:
QUICK2008风枪,350度一百风速,先涂焊膏把各个脚位加焊一下,一下子就去取下来了
我一般会把新的接口用锡过一遍,然后直接吹上去,随便吹,不会伤主板的口也不会化

网友:
怕损伤主板的话  你可以在BGA机台上预热到100度 左右 然后用热风枪吹下来 不需要太高的温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QUICK2008风枪,350度一百风速,先涂焊膏把各个脚位加焊一下,一下子就去取下来了
我一般会把新的接口用锡 ...

我试试。。。。。。。。。。。。。

网友:
搞这种接口一直都用BGA台来搞,牛刀杀鸡

网友:
上风墙啊

网友:
换过一个联想thinkpad的typec口,直接报的修主板的价

网友:
底下搞一个加热板。就是换电视机背灯发光二极管的。淘宝上有15块。三分钟用风枪一吹就下来了

网友:
涂助焊膏,风枪250度吹下来

网友:
你会的不是不会

网友:
乱换,随便整。

网友:
这个好换,吹就是

网友:
风枪直接拿下 新口装上后风枪吹口边上 锡熔了 压下口

网友:
我换两个了,好换,就是不好买真的,找了很久才找到

网友:
第一次换正常,放心搞

网友:
上焊台搞定。

网友:
风枪直接干,下面还隐藏着引脚的,烙铁是下不来的

网友:
用低温锡中和一下,然后风枪直接干,没什么技巧!干就完了

网友:
恒温风枪390温度风力3挡直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