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o x6d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1-04-13):
【型号】vivo x6d
【故障】不开机
【客户描述】手机是给上小学的孩子用的,放着一段时间不用,然后就开不了机了
【维修过程】
第一步,直接拆机,测量电池电压和主板电池座对地阻值,发现电池电压为零,电池座对地阻值正常。(窃喜:看来是捡钱了

)

第二步,在电池座正极测试点焊条锡,接地点也焊条锡,上稳压电源开机测试。开机触发,电流跳变正常,马达有震动反馈,但是屏不亮,看来没有那么简单。观察发现屏幕内爆,换屏解决。(应该是孩子摔坏了,不敢说)

第三步,电池激活,高端的电池激活操作,只需要最简单的稳压电源。先把输出电压调到零,然后将电源正极接电池的正极,负极接负极,缓慢调高输出电压,直到电流表显示电流在1A左右,电流会慢慢变小,等电流降到100ma左右,继续调高输出电压。重复操作至电源输出电压为3.7v时,电流100ma左右。激活完成,电池电压在3.6v左右,可以用手机充电器充电了。

第四步,装外配,开机测试,搞定收钱

网友A:
报价换屏顾客基本上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报价换屏顾客基本上不修了

哈哈,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遇到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