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家悦S500

楼主(2021-04-13):
同行拿来联想主机不触发。绿线有跳变 U33供电 开启正常 没有控制电压

芯片NCP1589A 附近也腐蚀了 懒的发了 改吧

改完后 主机可以正常开关机 就是风扇一直转

客户同意后才这样搞的
还有块华硕B85主板一直没有解决 无论怎么关机都是重启 绿线也拉低还是自动重启 网卡拆了也试了 估计是桥有问题了 电源插上不会自动启动 我在想怎么在这个绿线上改个开机电路 镊子短接是可以亮机的

网友:
这板子哪来的维修价值

网友A:
这主板 我有好几张,好的 直接卖给 垃圾佬,,,没价值

网友:
台式机用笔记本主板最忌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主板 我有好几张,好的 直接卖给 垃圾佬,,,没价值

没办法啊。这年头只要给钱就修 客户就给娃打个作业用没有要求的只要是个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