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8年港版Y7000进桌面掉电,望大佬给个思路

楼主(2021-04-13):
机型:Y530-15ICH(国内Y7000)

故障表现:用电池开机,弹出logo后两三秒掉电关机,插适配器开机,能到快进桌面前的转圈界面再掉电,或是进了桌面过两三秒掉电。进PE,进安全模式都没有问题,能一直开着

维修过程:换过硅脂,刷过BIOS无果

望各位大佬知个招,在下不胜感激

网友A:
独显禁掉呢,cpu芯片附近有没有腐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独显禁掉呢,cpu芯片附近有没有腐蚀

进安全模式里,将逐个驱动都先后禁止过,无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进安全模式里,将逐个驱动都先后禁止过,无效

CPU供电有可能腐蚀了

H55
你说的是B 961 B 962 的老通病,他这个是Y530 b701 。。。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供电有可能腐蚀了

整个主板干净的很,没有腐蚀,没有进水

网友D:
要看掉哪个位置,这里布线去了哪些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看掉哪个位置,这里布线去了哪些芯片

很有可能就是显卡挂掉了

网友:
应该是小电流公共点吧,查一下隔离保护电路

网友E:
示波器抓波形 看看谁先掉

网友E:
查温控,一般温控的几率大

网友:
重新安装系统,再测试一下。

网友:
我怀疑你螺丝没扭紧CPU跟显卡

网友F:
查一下公共点电压,是不是没有完全导通Mos管导致供电不足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查温控,一般温控的几率大

温控芯片都拆了,还是不行,这招之前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示波器抓波形 看看谁先掉

示波器不会用啊,老哥有没有相关教程推荐?

网友:
安全模式卸载显卡驱动,估计显卡坏了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呵呵,谢谢楼主的提诶自

网友G:
这款机器超爱掉电,我也碰到过一台,进到logo后掉电,掉电后可以再触发,示波器测量发现是rsmrst先掉。你这个能进pe说明状况比我碰到的要好的多。找个硬盘重新做干净的系统测试,然后驱动一个一个的打,打到谁挂了就查谁的问题,是否有效果就不知道了。还有能拔的东西都给他拔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这款机器超爱掉电,我也碰到过一台,进到logo后掉电,掉电后可以再触发,示波器测量发现是rsmrst先掉。你这个能进pe说明状况比我碰到的要好的多。找个硬盘重新做干净的系统测试,然后驱动一个一个的打,打到谁挂了就查谁的问题,是否有效果就不知道了。还有能拔的东西都给他拔了。

之前换硬盘测过,故障依旧

网友:
能开机掉电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吧,可能是微短路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H:
把开关拔掉,一键还原拔掉,你的惊喜就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把开关拔掉,一键还原拔掉,你的惊喜就来了

裸板外接测试过了,不行

网友:
后级有短路的元件吧楼主

网友H:
引用 网友B:
裸板外接测试过了,不行

开关是在主板上焊接的了吧!不是插线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开关是在主板上焊接的了吧!不是插线的吧?

好的,我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H:
开关是在主板上焊接的了吧!不是插线的吧?

还是不行的说

网友I(2021-07-03):
目前也碰到一台,没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I:
目前也碰到一台,没解决

这边也没搞定,给客户拿走了

网友:
整个主板干净的很,没有腐蚀,没有进水

网友J(2021-09-06):
你是不是用的5A的电流表啊,y7000电流大5A的电流表进系统的瞬间会限流,我之前用5A 的就是进系统掉电,不进系统不掉电,然后我看机器掉电的时候电流表的限流灯会亮一下,之后我换成10A的电流表就不掉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是不是用的5A的电流表啊,y7000电流大5A的电流表进系统的瞬间会限流,我之前用5A 的就是进系统掉电,不进系统不掉电,然后我看机器掉电的时候电流表的限流灯会亮一下,之后我换成10A的电流表就不掉电了

插原装适配器的。最后没搞好,还给客户了

网友:
这种还是要示波器对比S3状态了。看看到底是谁先掉的,这种还好,就怕不定时掉电的,有时间几小时都不掉,有时候几分钟就掉

网友:
可能独显有问题......你查一下这个机器是不是独显直连的 就是任务管理器有么有GPU0 GPU1   假如是直连的话就是独显

网友:
引用 网友F:
查一下公共点电压,是不是没有完全导通Mos管导致供电不足掉电

我这里也来了一台这样的故障,隔离没问题的,通病的CPU供电芯片47脚电阻被人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换硬盘测过,故障依旧

我觉得可能与CPU供电有关,我这个是安装系统一到,点安装那个地方就熄火

网友:
会不会是cpu供电管问题  带不起  就和神州的那几款一样   进pe负载不大啊

网友:
外设引起的吧

网友:
很有可能就是显卡挂掉了

网友:
安全模式一个个停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