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关于PCH_DPWROK的问题

楼主(2021-04-13):
技嘉H61M不触发,PCH_DPWROK没有电压。把Q34拆掉就好了,想问问主板这样工作有什么影响或者不妥吗?

网友:
不懂啊  帮楼主帮顶了

网友:
要接近真相了啊

网友:
H81H3-CMH81H3-CM

网友:
原理是3V待机或3V供电正常后导通Q35然后截止Q34 由3V供电上拉PCH_DPWROK  拆了没影响 前提都是3V供电要正常才能发出PCH_DPWROK

网友:
没影响,这只是一个待机好信号,有的板直接就是3V上拉

网友:
3VDUAL的电压出了你就能短接,不出短接也没用,待机电源好信号不能是假信号

网友:
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
学习了,原来还可以这样

网友:
一般都是前面的Q35三极管坏了,技嘉上面这种三极管坏得太多了。

网友:
是管子坏还是没待机电压没过来呢,如果是管子坏换一个呀,这种管子还是大把的呀

网友A:
Dpwrok 是CPU的深度睡眠

网友: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脚位 跟rsmrst 是不是相连接的如果相连接 就是不支持深度睡眠的,不用管他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Dpwrok 是CPU的深度睡眠

是io发给桥的待机电压好 ,兄弟

网友:
拆掉没什么影响…前面的两个电阻分压应该是温控什么的?没修过这个玩意,我猜的…是不是电阻坏了或者电容漏电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