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飞行堡垒FX80G板号DABKLGMB8D0:触发上电定在0.06桥有微烫

楼主(2021-04-13):
华硕飞行堡垒FX80G板号DABKLGMB8D0:触发上电定在0.06桥有微烫3.3v待机电感对地值只有80断开电感有400多,3.3V待机出来有直接进桥的,SRTCRST一头3.0 v一头2.5vRTCRST正常两头都是3.0vVCCPRIM_1P8桥待机测不到hm370的桥,换桥后3.3v电感对地值恢复350,第一次焊桥没有焊好上电定在.043不出CPU供电,有开启,加焊桥后可以出CPU供电跑马上电,机器拼装好后接屏线跑马不亮机,电流恢复原来故障0.063.3V又对地80,测屏幕接口PCH_BRIGHT这路亮度信号到桥里面,接屏线就对地不接就700拆开A壳屏线哪里一窝蟑螂,仔细看屏线烧了,桥又挂了,重新报价又买回来个桥,订了桥和屏线回来换上,高高兴兴开机竟然无背光暗屏,屏供电保险烧,换好保险后可以正常开机了,但是待机偏高,待机芯片 RT6575D发烫,测线性电压阻值正常以为芯片问题,更换后一样发烫,这个机器是按开关后才有待机电压的,但是待机电压3.3V电感竟然有2.3V,偶然不插电,只上RTC电池,3.3v电感竟然有0.8V,串电了难道,回想上桥的时候压了个硬币,在看点位+3V_RTC+3V_S5就在旁边,会不会连锡了,取下3.3V电感没有串电压了重新值球,待机电压恢复正常不,待机芯片不发烫了,短接开机亮屏。有个疑惑,这个机器5V待机电感上电后再断开再测对地值会很低,一会儿就恢复正常

网友:
这板cpu死亡率特多 bkl

网友A:
华硕最垃圾的游戏本 电容短路 CPU复合管挂 A壳坏 一大堆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最垃圾的游戏本 电容短路 CPU复合管挂 A壳坏 一大堆的问题

是很垃圾

我拆屏轴螺丝柱也断了

网友B:
接过电后断电打阻值有时会偏低。可以断电后用镊子短接电源管理芯片外围所有小电容放电后再测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过电后断电打阻值有时会偏低。可以断电后用镊子短接电源管理芯片外围所有小电容放电后再测阻值

对,电容还有电

网友:
应该是电容有余电,所以偏低

网友:
这个应该还没过保修

网友:
广达给ASUS代工,ASUS自己咋不会做呢?

网友:
不能把点位图发分享出来吗?

网友C:
论坛上好像没有看到这款点位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论坛上好像没有看到这款点位图。

强烈推荐鑫智造

网友:
修过很多屏线搞出来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论坛上好像没有看到这款点位图。

推荐鑫智造

网友:
点位图能分享出来吗?

网友:
有一个放电过程吧,放电慢

网友:
0.06电流桥都能烫啊

网友:
5V电感待机阻值小,有时是后继引起

网友:
电容有余电,

网友:
待机时微烫

网友:
刚断电阻值低是电容导致

网友:
晕    做这种桥还要上个硬币

网友:
电容在放点呢,老铁

网友:
你怎么不放块砖上面压着更牢固

网友:
很详细..看了受益匪浅

网友(2021-08-03):
大哥二次报价,桥两个,屏一个。。。报得起来也要天高了

网友:
1个桥200左右,搞下来400,这个机器桥容易坏,我遇到过炸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