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自动上电,掉电,按开关不触发问题

楼主(2021-04-13):
接了台苹果A1466笔记本,客户说开不了机,会发热?说的模模糊糊,于是接通电按开关开机无反应,好吧,拆开来看。把电池拔掉再通电自动开机亮屏,就这?然后没几秒钟就掉电,然后按开关无反应,再接电0.02无反应,检查了主板有轻微腐蚀,但不影响开机部分,清理后也一样。
然后找放大镜扫了一遍主板发现EC一侧底部有轻微发霉{不容易发现},于是上风枪加焊,通电不跑码,但是按开关已经有反应了,直接找芯片更换后开机一切正常
话说这款机器不触发的故障很容易坏EC吗,修苹果不多,不是很了解,哈哈

网友:
这种BGA一旦进水或者受潮就容易损坏。

网友:
现在修机器基本靠捡,整体看一遍就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