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H5005 翘掉电容后可以显示,但还有问题 ,求助!!

楼主(2021-04-13):
联想H5005 翘掉Cpu上面的电容后可以正常启动进系统了,但会弹出报错。而且系统时间不能保存。前两个报错稍微等下还是可以自动跳过,只是系统时间也不能保存但可以在系统里面设置自动同步取得正确时间。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可以让系统自动保存时间吗,还有那两个报错可以取消吗。刷BIOS会好吗!是不是CPU坏了。

网友:
重写序列号

网友A:
请问怎样重写序列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怎样重写序列号

你进入bios,看看序列号是不是没有了或你电脑上序列号(机箱标签上)没出现在bios中

网友A:
那个报错可以自动跳过,没什么,系统时间为什么不能保存,电池也换了。全靠进系统后进行一次时间同步,或者等几分钟自动同步时间。刷一下BIOS 会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报错可以自动跳过,没什么,系统时间为什么不能保存,电池也换了。全靠进系统后进行一次时间同步,或者 ...

先查查是bios供电问题,会导致上不上电池都没给bios供电

网友:
CPU应该没问题,可以刷bios试试

网友A:
可以刷bios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刷bios吗

联想官网下载bios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