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GA700-14ISK, 公共点为9V 求助

楼主(2021-04-13):
测量芯片条件,如下。换过充电芯片24770 ,和上管
但是B+还是9V
4脚=25V
6脚=2.7V
28脚=19V
1脚=19V
条件都正常,就是输出B+=9V

网友:
CELL脚设定看看

网友:
混合供电吗?

网友A:
对的,是混合供电,不知道这个9V的有没有算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的,是混合供电,不知道这个9V的有没有算正常?

你看电池电压,电池电压如果也是差不多电压那就是正常的

网友:
这个笔记本公共点电压9v是正常的,电池7.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