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上路,这种板怎么看电路呢,各

楼主(2021-04-13):
新手上路,这种板怎么看电路呢,各位大神们

网友:
没资料直接就丢了,换新,。除非肉眼能看到的故障

网友A:
拆掉pcb上的所以焊接元件,一层一层打磨,即可知道电路板层如何走线

网友:
这不简单的很吗

网友:
就老是大电流

网友:
刚开始接触我还不知道怎么看呢

网友:
拿掉屏蔽罩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pcb上的所以焊接元件,一层一层打磨,即可知道电路板层如何走线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