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6200U 插外设卡LOGO,求指点

楼主(2021-04-13):
遇到个奇葩电脑,实在想不出哪里会出问题了,求指点不接外设(外设包含USB接口、 msata 、sata),开机正常自动进入BIOS。此刻接上USB键盘可以正常使用。
只要接任意外设,开机就卡在AMI logo。
做过以上尝试,依旧没有解决
1、编程器刷BIOS
2、更换CPU
3、更换32.768M、24M、48M晶振
4、测量过主板 5V 12V 等电压

网友(点评):
已经解决,不知道在那修改帖子状态

网友:
直接换个主板把.

网友A:
接外设就进不来BIOS了?试下其余的外设可行

网友B:
USB直通南桥,加焊南桥或重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外设就进不来BIOS了?试下其余的外设可行

其他外设都试一样,主板有点接口就是STAT ,MSATA ,USB,网口,串口。
网口接网线指示灯能亮,串口测试需要系统启动才可以,没办法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直通南桥,加焊南桥或重值

USB 、SATA MSATA都是直连到CPU,更换CPU,故障依旧

网友:
时钟 数据   看看档logo时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从易到难吧    不要上来就挑战cpu

网友C:
CPU都换了还没凑效!

网友D:
还是能进系统,升级BIOS,安装所有驱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能进系统,升级BIOS,安装所有驱动试试。

卡LOGO进不了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都换了还没凑效!

更换CPU故障依旧

网友E:
放弃吧,太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放弃吧,太难了

放弃是不考虑滴,实在没招就麻烦点,接口都拆下来

网友:
查cpu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F:
前几天修一个卡logo的就是由于cpu供电其中一相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F:
前几天修一个卡logo的就是由于cpu供电其中一相没有

非常感谢,我试下会不会是CPU供电少一路问题。

网友G:
今天发现禁用BIOS CSM选项,可以识别硬盘了,进入系统之后发现各功能正常,就是CPU最大只能到16%

网友(点评):
主频不对,再说你前面卡LOGO的问题,尽然改这个选项能进,说明是硬盘分区不对,或者你BIOS引导设置问题,你尽然干CPU,历害了我的哥!

网友:
       楼主分享的经验相当丰富,cpu都直接干,还有修不好的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今天发现禁用BIOS CSM选项,可以识别硬盘了,进入系统之后发现各功能正常,就是CPU最大只能到16%

换CPU的思路是,USB STAT MSATA,都是直接挂到U上,且之前没有找到方法进系统判断各个接口是否正常。

网友:
进入系统测试个接均正常,发现CPU使用率上不去,结合坛友说的CPU电压不够,测量发现CPU电压偏低,和好的对比没有连续变化,测量得到PWM芯片一个电阻变大(4M),更换后故障解决,感谢坛友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