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HP 4326S维修

楼主(2021-04-13):
         笔记本开机无显,同事已经拆开了,他就会擦内存,主要维修是我在干,接手,上电可调电源跑得很好啊1.5几,这不快亮机了嘛!我插个外接键盘上去,快一分钟了键盘灯才亮,以为就是亮机慢而已啦,小意思,屏都不插直接开刷BIOS(我飘了)        刷了一个还是慢,三个了还是半天键盘灯才亮,靠不是BIOS了,把屏接上去,不亮啊,既然大小写灯都能亮,思路显卡,确实这机器发热量挺严重的,论坛有图纸大概量了

+3VLCD_CON无电压,由+3V转,DISP_ON低电平,这直接显卡控制,希望不大了,但还是上bga加焊,结束上电白屏,这下不得还是显卡嘛,好吧太晚了第二天再说,第二天客户催了,我靠,定芯片也得三天啊,那再量量看,当打到LONCD#的时候组织60多,这好,直接拆q2下来后不短了,找了个场馆换上,接屏显示了
维修结束

抱歉装机了,才想起发个帖,好久没发了
附上论坛的点位还有图纸还有bios

DASX7AMB6F0 REVF.bin

网友:
很多都不是桥的问题,楼主实战经验不错,我也是轻易不动桥,多量量电压和对地阻值等参数往往都有惊喜,哈哈

网友:
楼主实战经验不错

网友:
谢谢了,正好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