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佬有这个笔记本拆机图吗,怎么

楼主(2021-04-13):
有大佬有这个笔记本拆机图吗,怎么拆也拆不出来 感觉差一个螺丝  #战神#

网友:
不瞒你说我拆过

网友:
感觉还差一个螺丝

网友A:
https://haokan.baidu.com/v?pd=wi ... 5561538519762229220这个看看,如果还不行,应该是卡扣坏了

网友:
视频挂了居然

网友:
没想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haokan.baidu.com/v?pd=wi ... 5561538519762229220这个看看,如果还不行,应该是卡扣坏了

兄弟那个 我是要拆机视频,就是拆整个盖子把那个跳线拿回来 我装那个硬盘把它搞掉了 这个简单会,感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