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颗背光芯片

楼主(2021-04-13):
A1502的背光芯片 哪个老哥那里有料板能拆我一个 或者能告诉我在哪里能买到的

网友:
a1534上面的可以

网友:
最好是不用买料板了

网友A:
不用买料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买料板了

我一块料板也没 我只想单买颗芯片

网友B:
淘宝啊,啥都有,芯片,料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啊,啥都有,芯片,料板

在淘宝上没找到

网友:
料板很便宜的

网友:
那就找料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