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IH61M不能触发

楼主(2021-04-13):
一片联想IH61M主板不能触发,查所有外围条件均正常,短接图中CLR_COMS1后自动上电,测试正常。

网友:
最近遇到2台H61联想的,不触发 待机电压都正常,刷了BIOS就OK

网友:
好多都是BIOS事呀

网友:
昨天又验证了这个方法,接了同行9台联想,都是ih61m的板,其中两台不能触发的,直接短接一下就ok,板都不用拆。

网友(2021-05-16):
我也碰到过,但是过两天又这样了!照此方法又能用,不定时的又会出现这种情况!